请看下图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02-14):
大虾们请看下图中怎么把网格去掉啊,以前铺完铜不是这样的啊,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

楼主:
无缘无故的为啥禁言我啊

网友:
这是显示问题吧,你改变一下大小试试。

网友:
设置粗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知道了

网友:
属性里,铺铜栏里有个选项,是实铜还是网格,你仔细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