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出招,为什么我不能删掉原件属性呢?

楼主(2012-02-14):
请看图片,

我需要删除原件属性的2nd manufacturer,2nd part number,.........,为什么不可以删除呢,,

网友:
如果不刪除會怎樣呢?  如果是BOM,就不要聯結產生此欄位,這樣就可以了。

楼主:
不删除也不会怎样?只是自己个人习惯,想把这些不需要的给删除,这样便于阅览检查,还有这个几个熟悉不是软件本身自带的,因此应该是可以删除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删除

网友:
之前有搞過,印象記憶好像是:  [ 如果某個元件庫自帶有這編號,ORCAD在整體原理圖中編輯,是無法刪除的。要將所有元件更換沒有此欄位後,才可以消除不想出現欄位。]

网友A(2013-04-21):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楼主(2013-07-17):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好就没有上来了,

现在搞定了

网友(2013-12-28):
路过的表示没这习惯。

网友(2014-01-30):
可以删除的
1.首先要确定这个属性的值是不是变成了不可写,那么先要把它变成可写的 就是用new property新建一个同样名字的属性 这样这个属性后面的值就可以写入了
2.选中你的dsn文件,比如Xilinx_Board.dsn Edit标题栏-->Browse-->Parts,里面是所有元件的列表,找到具有你想删除的属性的一个元件 按Ctrl+E,看到你想删除的属性列,下面有Remove
ps:在家用的无线网卡 就不上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