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自己的Linux Workstation(另类爱好)

楼主(2012-02-14):
由于本人大部分工作都在Linux,软件工作多于硬件工作。
一直想找一款比较好的linux eda软件,从免费的geda kicad 到cadence SPB 16.0 和现在windows下超级好用的mentor EE些列都在我的ubuntu装过。
其中只有gEDA更有linux风格,不过自由软件功能过于简单无法完成复杂任务。
直到有一天下载了 BST 2004 sp5 for linux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发行是基于rhel3的,就是redhat enterprise 3.0其实就是redhat 9.0的后续版本,内核是2.4的。
为了能用一下BST2004,偶特意研究了一下kvm,就是为了俺的ubuntu 10.04下面能跑个比较快的rhel3的虚拟机。

但是,当你发现这个软件真的很有linux风格,器件库都是基于ascii文件的时候真的很想在实际的机器上运行它。
硬着头皮把BST2004装在了ubuntu 10.04上,遇到n多问题。经过本人的不屑努力,最后成功运行除RE和icx的所有模块,不是说说的system test还是都测试过了的。
因为本人安装过EE的Linux下的软件,其实本来就鄙视Mentor不求甚解只是把Expedition PCB+一个虚拟环境就放到了linux中,所以没有RE也不难过。
其实EE在偶的windows 7上跑的可好了。

不说废话了下面说咋装,本人系统ubuntu 10.04 AMD64版本(X86版本无须安装32bit兼容包)

1. 安装32bit兼容包 。

libice6_1.0.7-2_i386.deb    libstdc++5_3.3.6-25ubuntu1_i386.deb     libxau6_1.0.3-2_i386.deb    libxext6_1.3.0-3_i386.deb  libxt6_1.1.1-2_i386.deb
libmotif3_2.2.3-4_i386.deb  libx11-6_1.4.99.1-0ubuntu1_i386.deb     libxcb1_1.8-1_i386.deb      libxmu6_1.1.0-3_i386.deb   libxtst6_1.2.0-4_i386.deb
libsm6_1.2.0-2_i386.deb     libx11-xcb1_1.4.99.1-0ubuntu1_i386.deb  libxdmcp6_1.1.0-4_i386.deb  libxp6_1.0.1-2_i386.deb

2. 安装BST2004 SP5 for RHEL3

EPD和IO Designer就不要装了,用不了!!!(我不需要,也没仔细研究)

3. 安装font补丁,替换MGC_HOME里面的registor/fonts目录的所有文件

4.设置 .profile 文件 (偶的en2004在 /opt/en2004这个目录)

export SDD_ROOT=/opt/en2004

export SDD_PLATFORM=linux
export MGC_HOME=$SDD_ROOT/MGC_HOME-2004.ixl
export SDD_HOME=$SDD_ROOT/2004
export WDIR=$HOME/mentorworks:$SDD_HOME/standard
export MGC_WD=$HOME/mentorworks

PATH=$PATH:$MGC_HOME/bin
export LANG="zh_CN.UTF-8"

export LM_LICENSE_FILE=/opt/en2004/license.dat

看一下运行结果吧,本帖会根据爱好者情况适当补充和修正,:-)

网友:
可惜不会Linux ,不过我爱收藏软件、你这个软件有空共享一下。

网友A:
集成了xe flow(也就是expedition)的boardstation在linux下怎么装?

网友B:
我是一直用UBUNTU跑XP虚拟机用的EE,系统盘是SSD固态硬盘,基本和原生程序没多大差别了。 就是稍微麻烦点,要多启动一个XP(SSD上虚拟机启动只需10多秒)。
LZ能提示下怎么下载到LINUX版本吗? lijiangchun@gmail.com
不过看截图,和WIN下的界面差别太远了,估计中心库文件也是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了xe flow(也就是expedition)的boardstation在linux下怎么装?

大前提是有XE Flow的linux版本,Mentor软件的linux版本一般都是在redhat企业版,suse企业版上。
而这几个版本linux用在最新的本本上问题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一直用UBUNTU跑XP虚拟机用的EE,系统盘是SSD固态硬盘,基本和原生程序没多大差别了。 就是稍微麻烦点, ...

我这里说的是源于unix的en系列,并非生于windows的expedation。

网友:
还是装在虚拟机里面好,而且虚拟机不能连外网。免的mentor也像Altium一样发个律师函过来。连微软的XP也不用担心了。呵呵,虚拟机就是好。

楼主:
虚拟机学习还可以,你用虚拟机画板子吗? 真要是复杂点那不慢死

网友:
我是用虚拟机画板子的。
我是ubuntu的系统,用VBox虚拟机。
D版软件不得不用,还要上网,只好出此下策。
连XP系统都是D版的,开源软件没法替代。

网友C:
我唯一忍受不了的是Xilinx的ISE,每次运行就像死机一样。
在ubuntu下面装的启动不了,不知何故。

楼主:
正版的windows 7下面可以用xp mode了,设置一下xp可以不访问外网,然后你就可以狂整了。
另外,linux上用kvm才是正途,可以用到intel的VT。速度很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唯一忍受不了的是Xilinx的ISE,每次运行就像死机一样。
在ubuntu下面装的启动不了,不知何故。

/opt/Xilinx/13.2/ISE_DS/ISE/bin/lin/ise
 13.2版本,用这个命令行,可以启动。
不过运行那个UCF编辑器启动不了,好像要改一个文件的编码设置? 具体忘了。总之我的13.2+UBUNTU 10.10跑的非常好。

不过“综合”速度是很慢的,改动一点地方,重新搞一次要4-10分钟才能生成一个上载的文件。相对C++什么的编译来说简直忍受不了。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吗?
我的是AMD4核 2.2G的CPU,内存4G。“综合”的时候看到只有一个CPU满载,是有什么参数可以调整多进程调用这样来并行加快吗?
还有打算升级成INTEL的I7,不知到有明显的改善?大家一般的“综合”速度要多少时间?

楼主:
这个具体我就不知道了,从windows移植到linux的东西不一定能用到多处理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pt/Xilinx/13.2/ISE_DS/ISE/bin/lin/ise
13.2版本,用这个命令行,可以启动。
不过运行那个UCF编 ...

ise是可以设置的,xst综合的时候能最高使用两个核心,map和place的时候最高是四个核心,强制设置成最大利用率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e是可以设置的,xst综合的时候能最高使用两个核心,map和place的时候最高是四个核心,强制设置成最大利 ...

老大能提示下,是在那个菜单或者命令行+参数设置吗? G+百度都搜索不到相关的。
我的环境:UBUNTU+ISE13.2

网友:
等下个月专攻这个问题。

网友(2014-02-09):
求EE linux版本的软件,楼主好人一生平安!alexsham@qq.com 拜谢!

网友:
bst在solaris下那才是行云流水,可惜现在都没几个公司用了,现在都转到ee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