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和0欧姆电阻请教

楼主(2012-02-15):
AVCC和DVCC,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连接时,磁珠和0欧姆电阻谁的隔离效果好,求高手指点。

网友:
肯定是磁珠

楼主:
查了很多资料,都是说磁珠相当于一个阻带滤波器,只对特定频率的信号效果表现明显;而0欧姆电阻可以有效的减小环路电流,所以我觉得用0欧姆电阻好一些吧。

网友A:
磁珠的作用好,磁珠是一种耗能器件,能够把高频信号转为热散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珠的作用好,磁珠是一种耗能器件,能够把高频信号转为热散发。

我现在是用在AGND和DGND、AVCC和DVCC之间,应该不存在多少高频信号吧?

网友A:
你是指把这两个地隔开是吧?你板上有没有射频信号?一般情况下,模拟供电与数字供电要分开的,防止模拟部分电源干扰数字部分,导致数字部分的电源纹波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把这两个地隔开是吧?你板上有没有射频信号?一般情况下,模拟供电与数字供电要分开的,防止模拟部分 ...

我板子上的最大频率估计也只有20~50kHz,所以应该不用分的那么细吧。

网友B:
磁珠相当于一个电阻与电感的串联,用磁珠好一些。
同意hanxiaojing的观点

网友(2017-08-08):
引用 网友B:
磁珠相当于一个电阻与电感的串联,用磁珠好一些。
同意hanxiaojing的观点

我怎么看到说,磁珠相当于一个电阻与一个电感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