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封装的时候,尺寸是按照datasheet上的一样呢还是稍微大点呢

楼主(2012-02-15):
画pcb封装的时候,尺寸是按照datasheet上的一样呢还是稍微大点呢

网友(点评):
业界对表贴元件的封装是有标准的. 可以查看 IPC-7351 这个标准. 或者参考 IPC-7351B LP Wizard 软件. 还有 Datasheet 中有些有参考焊盘的.

网友:
一般SMT的器件,PIN脚都要做的向外伸长一点,以方便手工焊接。

网友:
某些要大 某些要小,根据生产需要 没准确答案

网友:
业界对表贴元件的封装是有标准的.
可以查看 IPC-7351 这个标准.
或者参考 IPC-7351B LP Wizard 软件.
还有 Datasheet 中有些有参考焊盘的.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这个分工艺的,一般来说手工焊要稍大、回流焊稍小、波峰焊适中
当然也分器件的体积、重量等等因素
IPC-7351标准不一定好用的,我用它的软件做出的封装感觉很小,手工焊起来很费劲

网友:
支持楼上的,如果真这样的话,那我们同一种类型封装要多少个呀?

楼主:
楼上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