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元件时定义两管脚相连

楼主(2012-02-15):
怎么操作能使PART元件时定义两管脚相连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 请给出具体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 请给出具体的案例.

比如我的CAE只有三个脚,但PCB封装那边有5个脚,现在将多出的两个脚与第三个脚电气上相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我的CAE只有三个脚,但PCB封装那边有5个脚,现在将多出的两个脚与第三个脚电气上相连

你可以将 CAE 改为 5个脚呀.

网友(点评):
同样感谢你

网友B:
在PART中可以定义这两个PIN的网络和你要连接PIN的网络名就可以了。

网友:
哦原来还有这个功能呀?
没有试过,一般不用PADS Logic画原理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ART中可以定义这两个PIN的网络和你要连接PIN的网络名就可以了。

感谢你,想知道这个方法怎么操作

楼主:
感谢所有回贴的人,问题己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