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覆铜后,地网络的过孔没接到铜皮,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2-02-15):
    看了下别人的,人家的过孔连到了铜皮,看过孔的属性,我这里的Plane Thermal项布能勾选,而人家的勾选上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的也没有勾上 ,但是不会出现你的那种情况,你检查下你的copper pour的网络设置的是GND么?

网友:
    嗯,检查一下网络名称,是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没有勾上 ,但是不会出现你的那种情况,你检查下你的copper pour的网络设置的是GND么?

    还真是copper pour的网络没设置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