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果有引脚不使用,如何处理

楼主(2012-02-15):
pads中,如果有引脚不使用,如何处理。

楼主:
在线等结果。

网友:
空置即可.

楼主:
就是什么也不操作??放那里,我记得PROTEL里面可以给引脚打×,PADS里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什么也不操作??放那里,我记得PROTEL里面可以给引脚打×,PADS里有吗?

PADS Logic 不需要, 如何加上了反而会提示警告.

网友:
同意三楼

楼主:
什么都不操作放那的话,也会提示引脚未链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都不操作放那的话,也会提示引脚未链接啊

我怎么没有发现, 你发个图片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