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Orcad打开PowerLogic的原理图?

楼主(2012-02-15):
如何用orcad打开PowerLogic的原理图?需要转换吗

网友:
先转成 Altium Designer 6 再存为 DSN.

网友A:
昨天刚帮人倒了下,先在powerlogic里导出成txt文件,选择版本低一点好。再用AD打开,也是一步步导入。导入成功后,再将项目save as 成 orcad dsn文件,save as 的时候,文件名中不能再带点“.", 存取目录好象也不能是中文目录,存完 后用orcad找到dsn文件打开即可,有时候转的有点小问题,要再修下。

网友(2014-03-09):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帮人倒了下,先在powerlogic里导出成txt文件,选择版本低一点好。再用AD打开,也是一步 ...

帮忙转一下POWER LOGIC 的转为ORCAD的,多谢!

a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