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有odt技术为什么在终端还是需要上拉电阻,就是那个vtt。菜鸟求解

楼主(2012-02-15):
如题

网友:
有些平台确实是这样的,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要外端接?是不是因为DDR器件内部的ODT没有开的原因,还是为啥?

网友:
具体为啥说不清,但是手册上一定是这样要求的。
并且VTT的匹配电阻一般都是接在除了DQ和DQS及时钟的所有信号,地址和控制等等,个人觉得可能是片上没有匹配吧,具体的说法还没有找到。

楼主:
一直没明白

网友:
求高手指教

网友:
只有data、DQS、DQM信号有ODT,其它信号没有。
所以要在PCB上放置连到VTT的端接电阻。

网友:
    ddr3应该其它信号也有的。

网友:
    有实例为证:

网友:
    学习了,看来我理解的还是正确的,庆幸啊

网友(2012-03-19):
    还有一种情况,控制器不支持ODT

网友(2012-08-02):
    对这个不清楚哦。

网友:
    不接也可以呀。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2-10-09):
    地址、命令、控制信号是没有odt功能的!!

网友(2013-06-27):
    一般来说,Data和CLK是一对一的,而Add和Control是一对多,从SI角度来看,一对一的时候ODT已经能够满足信号质量要求,一对多的,通常来说如果走线总长超过2500mil就需要添加终结电阻,当然这个值不是固定的,具体需要通过仿真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