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看看图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15):
大虾看看图中是什么意思?
图中qqq,ccc,ddd,eee,M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为什么每次我都看到图片呀?
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看下面表格相对应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面表格相对应尺寸

这是对应的哪里的尺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对应的哪里的尺寸?

公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差啦.

大哥,具体对应的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对应的哪里的尺寸?

上面的QQQ、E啊什么的,对应下面的QQQ、E旁边有个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QQQ、E啊什么的,对应下面的QQQ、E旁边有个数字

ddd,eee这两个代表的数字我知道,为什么一个引脚的直径要有两个公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ddd,eee这两个代表的数字我知道,为什么一个引脚的直径要有两个公差呢?

有两个不同的型号?

网友:
我现学现卖一下:先看标注图中一黑体三角带框的C,这是指定图中基本参考面(或指虚线面)。图中还有一个SEATING PLANE面。那么再看公差标示。QQQ前面个半圆符号,表示为面轮廓度,意为所有球所在的面与基本参考面的公差;CCC前面有//符号,表示为平行度公差,后面带有C,即意为上面与基本参考面的平行度公差;那ddd和eee前面有十字圆符号,它不是圆直径公差而是位置度公差,后面有A,B,C,表示想对A.B,C的位置公差,这样就不难理解它为什么有两个了;那么M,图中已经说明为,BALL MATRIX SIZE。

楼主:
谢谢楼上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