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CB 板子怎么 切圆孔

楼主(2012-02-15):
     请教 PCB 板子怎么 切圆孔?  谢谢!!

网友A:
放置一个圆的pad,让pad的hold和它的size一样大就行了

网友B:
1.是割铜麽?选中该园,快捷键T-V-T。
2.板子上打孔的话,楼上说的就是了(设置非金属化)。有内层最好选用附图方式(内电层内缩的)。
  还有最直接方式:在板框层放一个圈圈就行。

网友C:
楼主要的是这个效果不?

网友D:
    1、选中你需要创建的圆形
    2、TOOLS——Convert——Create Cutout From Select primitivers
    3、OK   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效果图

    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置一个圆的pad,让pad的hold和它的size一样大就行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割铜麽?选中该园,快捷键T-V-T。
2.板子上打孔的话,楼上说的就是了(设置非金属化)。有内层最好选用 ...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的是这个效果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选中你需要创建的圆形
2、TOOLS——Convert——Create Cutout From Select primitivers
3、OK   效果图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