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PCB有2个问题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2012-02-15):
大家好,附件PCB有二个问题,
1.我在IC第50pin右边走线,然后像46-49PIN一样,放过孔,但是50PIN右边怎么也放不了过孔。
2.从第38pin下方走线也不能放过孔。
同样的设置,同样的安全间距,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可以放过孔,一些不可以放置过孔,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969.pcb

网友:
你把DRC关掉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知道不关掉DRC的情况下有没有解决方法,
通常画PCB都要打开DRC,确保安全间距。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当距离不够的情况,当然是不行,

网友:
如图,没有问题,可以打孔,没关DRC

楼主:
但我这里没关DRC时,就是放不了过孔,安全间距是足够的(0.075mm)。我这里50PIN左边可以放过孔(右边不可以),38PIN上面可以放过孔(下面不可以),如图。

网友:
看看你PIN50网络设置的安全距离是不是太大了,从新设置距离就可以了,可能是重要走线,被保护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