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如何放置logo器件

楼主(2012-02-15):
mentor2005版本,我在库中建了Drawing文件,但是在板上放置器件的地方看不到,麻烦指点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打开相应的层所以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打开相应的层所以看不到?

logo的层好像都是用户层,pcb中没那层,你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go的层好像都是用户层,pcb中没那层,你可以吗?

用户层可以输出到gerber中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层可以输出到gerber中的啊!

这个知道,重要的是放不下logo文件。

网友:
你放LOGO文件的层没有开显示。CTRL-E调整你的那个层让他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