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的电源面和动态的地平面不避让

楼主(2012-02-15):
在一层中铺了静态的电源面和动态的地平面,但发现叠加在了一起,没有避让,请问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使用动态的即可,静态的是不能避让的,mentor中使用动态铜皮即可,静态只是用于归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动态的即可,静态的是不能避让的,mentor中使用动态铜皮即可,静态只是用于归档用

有些电源的面是要覆盖整个焊盘,Buried形式的,而地平面是要设计Tie legs的,请问怎么单独设置,我现在设置一种的时候,所有的都变了

网友:
可以先在planes-plane classes parameters 里面添加一个新的类别,然后在铺铜的时候选择你要的类别,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电源的面是要覆盖整个焊盘,Buried形式的,而地平面是要设计Tie legs的,请问怎么单独设置,我现在设 ...

如果只是单个的焊盘,使用thermal override即可,能对单个焊盘做独立的设置,如果是该铜皮的设定(这块铜皮全连接)参照楼上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单个的焊盘,使用thermal override即可,能对单个焊盘做独立的设置,如果是该铜皮的设定(这块铜 ...

我设置的电源面和地平面都是静态的了,但如果先铺一个小的电源面,在外包围铺一个地平面的时候,不避让,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那个是铜皮优先级问题,低优先级的铜皮会避让高优先级的铜皮,具体方法是draw模式下选择两块重叠的铜皮中的一块,按后在工具栏中找一个两个框框相互重叠的图标,按一下即可

在这里逛总会有收获,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铜皮优先级问题,低优先级的铜皮会避让高优先级的铜皮,具体方法是draw模式下选择两块重叠的铜皮中的 ...

谢谢指点,以后有问题还要多请教您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铜皮优先级问题,低优先级的铜皮会避让高优先级的铜皮,具体方法是draw模式下选择两块重叠的铜皮中的 ...

又打扰您了,在空间比较小的板子上,走线时直接走 Tune线的话,会占太多空间,现在是想 先连接完,最后集体Tune。请问怎么实 现选中一组线一起Tune到CES设置的线长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打扰您了,在空间比较小的板子上,走线时直接走 Tune线的话,会占太多空间,现在是想 先连接完,最后集 ...

不能一起tune,只能一条一条的t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