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CES中设置Expedition的器件放置间距

楼主(2012-02-15):
请教如何在CES中设置Expedition的器件放置间距?

网友:
只能设置大类之间的约束,这点做的没有allegro好,具体是ces中的assign package type cleraance,可以设置大类之间的约束规则,比如bga和插件之间的距离等

楼主:
还有问题
找不到在哪指定cell的package type 。

楼主:
自己回答:不用点选任何cell,直接点击cell editer即可看见。

楼主:
cell editer中又出来个clearance type的概念,貌似可以解决工艺中布局方面的问题。
需要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