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将DXdesign原理图转到logic里啊

楼主(2012-02-16):
请大侠们尽量贴图啊

网友A:
logic-可以到dx
dx无法直接到logic

网友B:
哦,还有这样转换呀,
不可以直接打开吗?

网友C:
mentor主推DX,所以都是往DX转的。从技术讲,能正向转的话,反向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可以到dx
dx无法直接到logic

真的吗   就是一个文件    不是工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还有这样转换呀,
不可以直接打开吗?

有些是从ad转过来的   不能直接转到logic里    但可以用DXdesign打开    也没有过多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entor主推DX,所以都是往DX转的。从技术讲,能正向转的话,反向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不知道方法   一直没找到    比思电子也没看到说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是从ad转过来的   不能直接转到logic里    但可以用DXdesign打开    也没有过多的错误

Tranlaster 工具
Protel/DXP/AD ====》Logic=====》DX
              ||
              V==================||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laster 工具
Protel/DXP/AD ====》Logic=====》DX
              ||                            ...

Tranlaster  工具?自带的还是下载的?自带的我一直都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