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可以动态敷铜吗?

楼主(2012-02-16):
请教高手AD09可以用动态敷铜吗?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怎么设置。谢谢1!

网友A:
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

谢谢,不就是网格的和实的啊。跟我理解的不太一样,呵呵。

网友:
正胶片无法实现,负胶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