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电路板制作的铜厚怎么选择?

楼主(2012-02-16):
询问电路板制作的铜厚怎么选择?做4层板内层外层铜厚是多少?我现在用的是内层1oz,外层1oz。各位大虾都有什么标准?

网友:
    没有特别要求的话,是内层1oz, 外层0.5oz, 外层电镀后是1 oz

网友:
    这个一般是根椐,公司的要求的,我们公司都要求2 OZ 铜厚的

楼主:
    铜厚越大是不是越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