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走线如何设置?

楼主(2012-02-16):
我想请教下这里的past黏贴怎么是灰色的,不能复制,我想做蛇形线,很着急,请大家帮我出主意,在此谢谢!!!

网友:
    做蛇形线是paste 灰色有什么关系?

楼主:
    想请教下如何做DDR的蛇形走线,第一次走,比较棘手,请大侠帮帮,谢谢

楼主:
    PAST要把它黏贴到matched length net groups里面,然后设置http://wenku.baidu.com/view/cd7133d8ce2f0066f5332276.html
请打开次网页,都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