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打开PCB图,会自动新建NULL文件夹

楼主(2012-02-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每次打开一个PCB文件时,就会自动新建NULL文件夹,如果PCB图没关掉,NULL文件就删不掉,关掉PCB图就能删这个NULL 文件,不知道为什么,同事说有可能是电脑中毒了,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A:
嗯,是电脑中毒了,我之前也遇到这种情况, 而且使电脑运行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是电脑中毒了,我之前也遇到这种情况, 而且使电脑运行很慢!!

请问你后面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后面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呀!

用杀毒软件杀毒呀,比较麻烦,有点难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杀毒软件杀毒呀,比较麻烦,有点难杀!

我有次查毒,结果可能把不是毒的东西删了,弄得我ROUTER都用不了,重新装的

网友A:
呵呵,是有点麻烦呀,

网友(2012-07-18):
我安装了PADS9.3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有点麻烦呀,

请问你具体 是怎么杀掉这个毒的,可否细细说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