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初学51单片机的资料,想少走弯路就看看 , 有问有答啊

楼主(2012-02-16):
首先我要声明的是,此帖不是做广告,不是宣传某种单片机。我仅用这个公司的单片机做过一个产品和一个工具。他们的资料非常好,比一般的书籍好。

STC89C51RC-RD 系列用户手册.pdf

楼主:
若初学者能够有耐心地看完里面大多数内容,并将里面大多数程序在仿真器上调试一下,则可以完全学会51单片机编程。我用51单片机开发产品时,也只看这一种资料。

楼主:
初学者也不必要买仿真器,到目前我还没有买过任何仿真器。可以用STC的单片机,按《STC89C51RC-RD 系列用户手册.pdf 》第13页焊接一个板,就可以将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中。
也可以用SST89E564单片机,利用官方的监控程序制作成简易仿真,可以联上Keil C调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好同志!

我希望初学者都能少走弯路,尽快学会51系列单片机。在对单片机有个初步认识后,尽快去学ARM。平时多写点程序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有哪里看不懂的,可以跟帖。我看到后,会给出解释的。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正在学习单片机,希望有帮助哈,谢谢了哦

网友B:
avr和pic哪个好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和pic哪个好学啊

我还没有用过avr单片机,用过PIC18F系列的单片机,看看芯片资料就做项目,没什么难度。只要你真正理解了51单片机,学PIC单片机就没难度。

网友C(2012-04-11):
单片机找工作,好多都需要模电和数电的能力,硬件方面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找工作,好多都需要模电和数电的能力,硬件方面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你说的没错,没有模电和数电的知识,怎么将单片机用起来呢?

网友D(2012-06-26):
刚买了开发板,正准备学,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开发板,正准备学,多谢

不用客气,尽量把pdf中的程序都调试一遍。遇到问题,可以直接问我。

网友E:
真的非常感谢楼主!1我回认真学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非常感谢楼主!1我回认真学好的,

不用客气,只要用心学,你会发现51并不难。不懂就问啊。

网友:
楼主,没有C基础的如何去学,是不是还要去买开发板之类的是吧

  关键是如何去学,先入门

网友:
我晕,这个不就是STC官网的资料嘛  拿到这来干嘛

学单片机不看手册是瞎学,手册看懂了单片机也就会了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这个资料还不错,就拿出来给新手看看,再者说并不是每个新手都能找到合适的资料的。如果你是老手,请绕一绕。

网友F(2012-07-26):
手册当然是好资料,不是说我是不是老手的问题,单片机老手编程照样需要对应的手册,毕竟单片机编程是基于硬件的

网友G:
谢谢楼主.顺便请教个程序.我想用定时器中段实现两个数码管显示00--59;结果数码管一直显示00;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uchar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2;                         //定义数码管段显示
sbit weila=P2^3;                //定义数码管位显示
uchar code table[]={                //定义数码管显示从0--9
0x3f,0x06,0x5b,
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

void display(uchar,uchar);        //声明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elay(uint);                //申明延时函数
uchar num,num1,shi,ge;
void main()                        //主函数

  TMOD=0X01;                        //定时方式选择
  TH0=(65536-45872)/256;        //写定时初值
L0=(65536-45872)%256;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display(shi,ge);                //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显示函数

   dula=1;                        //打开段选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重置P0 防止数码管乱码
   weila=1;
   P0=0xfe;
   wei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ila=1;
   P0=0xfd;
   weila=0;
   delay(5);
}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函数 延时xms 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3   //定时器0中断 定时方式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20)      //检测到1s了没有
   {
    num1=0;
    num++;
    if(num==60)   //实现两个数码管从00--59
    num=0;
    shi=num/10;
    ge=num%10;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册当然是好资料,不是说我是不是老手的问题,单片机老手编程照样需要对应的手册,毕竟单片机编程是基于硬 ...

呵呵  有道理  有空来帮我看看下面那个问题啊

网友H:
    说实在的,如果工作中用STC的,还是要慎重,谁用过谁知道,学习之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实在的,如果工作中用STC的,还是要慎重,谁用过谁知道,学习之用还行!

很多人对我说最好别用STC的芯片,包括PIC的技术支持、实习的研究生等,但是我做了一个产品,什么问题也没有。想当年,用台湾民用级的芯片也一样做出稳定的产品,何况是STC的工业级芯片。所以只要有人对我说他用STC芯片出了什么问题,我都会说是你的设计有问题。 不过现在我很少用51,改用功能更强的PIC、ARM。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顺便请教个程序.我想用定时器中段实现两个数码管显示00--59;结果数码管一直显示00;不知道问题出在 ...

以后请附上原理图,否则别人也只能猜测
调试方法:
    1.  猜测display函数有问题,dula、weila是公共端,P0是a~g段对吗?  P0=table[shi]; P0=table[ge]; 应该是要显示的数据,显示了并没有延时,而是再一次又一次的赋值,再延时,这样查表显示的内容根本看不到,而是看到后面的定值(当然有锁存器的例外)。
    2. 验证一下中断是否正常工作。若没有仿真器,可以在程序的每秒处亮灭LED 或通过串口发送一些数据到电脑。
    3. 充分发挥想像力,一点一点的缩小范围。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后请附上原理图,否则别人也只能猜测
调试方法:
    1.  猜测display函数有问题,dula、weila ...

谢谢  已经找到答案了  定时器0中断写错了  应该是interrupt 1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  已经找到答案了  定时器0中断写错了  应该是interrupt 1

不用客气,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2012-09-21):
没玩过单片机,只画过原理图。。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正在学习单片机,希望有帮助。

网友:
多谢这位兄弟,我也在学习阶段。

网友(2015-09-07):
这个资料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