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码】按页摆放零件之源码【强烈建议365源码开源】

楼主(2012-02-16):
;---------------------------------------------------------------------------

; pg_placement.il ver0.1
; ------------by shirdon

; This program can attach the page property to component.

; I can be reached by:

; shirdon1@163.com

;--------------------------------------------------------------------
axlCmdRegister( "pp" '_pg_placement)

defun(_pg_placement ()

    prog((pgfile )

             pgFile = infile( "./pg.xRF" ); read a file named pg1.xrf

            when(pgFile ;pg1.xrf existed

                     while(gets(nextline pgFile) ;-read a line from the file [loop] until readling finished

                             line_lst = parseString(nextline "\t");-make some line from string to list

                             if( length(line_lst) == 6 then ;-if line_lst contains 6 elements

                                       refdes_name = nthelem(3 line_lst) ;-get the third element from the list[line_lst]

                                       page_no = nthelem(5 line_lst);-get the fifth element from the list[line_lst]

                                       if(atof(page_no) then ;-atof(page_no) whether number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alltypes" "nameform")
                                                  ?onButtons "alltypes")

                                                  axlSingleSelectName( "component" refdes_name)

                                                axlDBCreatePropDictEntry( "Page" "INTEGER" list( "components")) ;-set the page

                                                axlDBAddProp(axlGetSelSet() list( "Page" truncate(atof(page_no))))

                                                sprintf(info_n "%s has attached the property Page %s" refdes_name page_no)

                                                 println(info_n)

                                      );end if

                             );end if

                    );end while

            );end when

        print("Page property ok")

        close(pgFile)

        axlClearSelSet()

      )
)

该程序简单易懂,用于学习分享【提倡开源】

对于该程序的执行方式请参照 deargds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373-1-1.html  【将xpart.xrf 改为pg.xrf即可,也可按照自己的习惯更改】

不过该程序是开源的,便于大家讨论更新,甚至扩展

快捷方式:pp

Component With Page.zip (925 Bytes, 下载次数: 95)

楼主:
更新一下,
将 if( length(line_lst) == 6 then 【不知道这句为什么没有执行上】

改为when( line_lst && length(line_lst) >5    【后执行ok】

这个程序对线路图无页数限制】

网友:
    原理图是针对什么工具的

楼主:
    update Component With Page0301.zip (904 Bytes, 下载次数: 44)

    refer ro orcad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网友:
引用 楼主:
    update

    refer ro orcad

    请问,怎么用呢?能详细告知吗?

楼主:
    对于该程序的执行方式请参照 deargds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373-1-1.html  【将xpart.xrf 改为pg.xrf即可,也可按照自己的习惯更改】

    快捷方式:pp

网友A:
    一直希望有一个按ConceptHDL原理图摆放的,哪位大牛能提供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希望有一个按ConceptHDL原理图摆放的,哪位大牛能提供一下啊?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785-1-1.html

网友(2012-03-20):
    哈哈,昨天正好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alltypes" "nameform") ?onButtons "alltypes")
    axlSingleSelectName( "component" refdes_name)

    貌似这三句可以用axlSelectByName这个函数来替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785-1-1.html

    那个有问题,不能用啊

网友(2013-12-12):
    标记一下啊,好啊

网友(2014-02-18):
    感謝分享
    使用ok

网友(2015-09-22):
    有用吗?那就再也不用LST了

楼主:
    真心有用,西西,

网友B(2018-10-09):
没有成功,快速放置界面下没有出现分页属性

楼主(2018-12-04):
引用 网友B:
没有成功,快速放置界面下没有出现分页属性

这个是有用的,可能选择quick place下面对应的属性没有选,
不过如果16.5以上的版本都已经标配了分页功能,这个源码权当学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