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ads2007内出gerber时能将插入的图片显示在丝印层内呀

楼主(2012-02-16):
   各位大侠,寻求指导迷津啊
    公司的LOGO要印在PCB上面,只有图片形式,如何在pads2007内出gerber时能将插入的图片显示在丝印层上,或者在CAM350内将图片显示丝印层上,拜托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迷途小书童  敬候您的佳音!

网友A:
好你没有试去,你不可以把用CAD画出来呀,然后再转到PADS里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你没有试去,你不可以把用CAD画出来呀,然后再转到PADS里面呀,

   你好  我已经在其他帖子上找到软件了 可以转换。如果用CAD画的话只能处理临时简单的图片 如过遇到复杂的图片,就干瞪眼了.......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可以在SOLDER层将LOGO用copper画出来,就可以在丝印层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