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保存为4.0怎么板子的形状没有了,求解?

楼主(2012-02-17):
如题,求高人解决,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板框是否放在机械层,AD转protel  有时候可能由于软件原因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楼主:
开的槽也不见了。

网友:
上图才是关键!

网友:
4.0是PROTEL 99SE的格式,高版本中有很多元素都是低版本不支持的,所以高版本存成低版本会丢掉一些元素。

楼主:
那这中情况怎么办哦

网友:
确定出图所使用的软件版本,再按它各自己的游戏规则来设计。

网友:
开槽层也放到MECHANICAL1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