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多根均匀走线?

楼主(2012-02-17):
1、选中多个焊盘或者多个过孔或者多根线
2、按P,再按M后,开始拉线,此时便可多根走线
3、走线同时,按table键,输入数值,可以调整走线间距,但该间距只有当你拉出线第一次拐弯后才会生效
4、通过第三步可以调整均匀走线间距,也可以在走线同时按> 、<来调整间距。

网友(2012-08-31):


网友(2012-11-20):
   你好!
         我使用快捷键PM后出来的是什么“嵌入式板阵列”,并不是你所说的多根走线,请问你用哪个软件?我用DXP
         谢谢!

网友(2015-09-11):
多线命令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