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卡识别问题

楼主(2012-02-17):
ARM平台T卡(micro SD)会出现不能识别的时候,重新插拔卡后就正常。已经排除卡槽接触性问题,请教下解决方向。

网友:
檢查供應的電壓是不是按照卡裡面的數據需求供應? 另外試著降低時脈,看看結果會不會變好。

楼主:
电压是按卡要求供的3.3V,降频也试过了,在不识别的时候初始化命令失败,发生概率较低现象重现也不容易,望高手指点

网友(2012-04-03):
我们公司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是在时钟上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到3V3就行了,我想应该是时钟幅度不够引起了!

网友:
    解决没有啊?也不见来结贴?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T卡插入识别的方式,是通过CD/DAT3的方式识别?还是通过TF卡座上一个pin脚接CPU的IO来识别?

网友:
    另外,你的3.3V是一直供着的?还是检测到卡插入后才供3.3V?

网友:
    可能是电压问题导致

网友:
    尝试不同的匹配电阻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我有遇到过,因为VCC/CLK/DAT上电时序不对,导致有些卡认的到,有些卡认不到的情况。可以借鉴

楼主(2012-05-16):
    解决了,由于有些情况下开机不识卡,在eboot下用spi模式可以识别所以软件上面识别阶段用SPI模式做的,改善了很多,具体原因没查到。电源与时序问题都检查过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驱动的问题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