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DRC的错误,盼高人指点

楼主(2012-02-17):
有没有高人帮忙指点一下这两个DRC怎么消除?这里的GND设置的是POWER信号,怎么说连接到OUTPUT了呢,还有这个PORT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前后的port矛盾啊,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一般不用管,你器件库里的管脚属性和你连接的网络冲突了,要是改的话就把器件库里管脚的属性改成passive就行了,不过比较多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不用管,你器件库里的管脚属性和你连接的网络冲突了,要是改的话就把器件库里管脚的属性改成passiv ...

port那个错误呢

网友:
之前有遇過在16.3版的時候,在某一版號的補丁,DRC 會報錯誤。經過新版的補釘後,居然變成沒問題了。有問題的時候,最好先看看 ORCAD 軟件是不是有補丁到比較新的版本,比較能避免軟件本身的問題。

网友B:
有些觀念問題,可以參考這一篇問題討論。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8574-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觀念問題,可以參考這一篇問題討論。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8574-1-2.html

Jack兄,我这个port要怎么改比较好,我检查我的名字没有什么矛盾的啊

网友:
通常 PORT 在繪圖上的方向,有時候不等於實際屬性裡面的方向,請參考圖片裡面的說明。所以有時候 DRC 會提報錯誤。

网友B:
ORCAD 雖然 PORT 的英文字有大小寫,可是有時候產生網表或是 DRC 的時候,卻是大小寫不分。

另外容易出錯的是結尾處(或是開頭)多打了空白,自己卻不知道,DRC 卻會告訴你連接不起來。不管是 PORT 或是 Alias 。這個是很難一眼就看處來,要去選取字元編輯看看,才知道原來多了空白字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CAD 雖然 PORT 的英文字有大小寫,可是有時候產生網表或是 DRC 的時候,卻是大小寫不分。

另外容易出錯 ...

谢谢指点  救苦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