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une线

楼主(2012-02-17):
在空间比较小的板子上,走线时直接走Tune线的话,会占太多空间,现在是想先连接完,最后集体Tune。请问怎么实现选中一组线一起Tune到CES设置的线长内

网友A:
    有空间就能够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间就能够实现.

请问是哪个指令,怎么实现

网友B:
    进行设置 bath path 进行框选,按下F7,前提设置好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行设置 bath path 进行框选,按下F7,前提设置好匹配

你说的bath path是?现在就是直接框选然后F7,不过因为空间的原因,大多都Tune不了,请问怎么进行一些更细节的设置,Tune的更好

网友:
    在编辑控制下的 tune 下设置参数,其次一点05的mentor在绕线时的拐角太小,不好控制,09的较好,设置项较多,尝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