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路径设置,新人求指导

楼主(2012-02-17):
[ 主要是这两块的路径设置,像封装库,网路表 什么的?反正被我搞乱了..求大哥们解说一下。我没有现成的教材查阅

网友:
第一个是库路径吧。。我的跟你的选项不太相同。。我设置devpath  padpath   psmpath 这三项就可以了。。你的应该也是一样吧。。第二个不用自己改设置。。。

楼主:
我现在导入网络表老是出错,和路径有关么。我们这边网路表导出的时候直接保存为.txt 文本的,导入时直接选中的.txt文件,还需要考虑路径什么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