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 Verify Design检测有错误

楼主(2012-02-17):
一个4层的板子画完之后,进行设计检测
    选择tools->Verify Design工具
    进行Fabrication Latium检测,发现有很多一百多个错误

       对应的错误描述为DFF Error: AcidTrap on Top
       这种应该如何修改?

还有就是在选择Test Points进行检测时,出现十个左右的错误
    对应的描述为:
       TestPoint error:NET FPGA_SIGNAL_TX has 0 test points instead of required 1 test points
       其它几处TestPoint的错误提示类似,只是把网络名字换了一下而已。
    PCB上我没有加TestPoint,莫非这里必须得加TestPoint吗,不加行不行?

我这里网速不大好,google后也没有找到类似的有答案的东西,初学pads,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一般只检查 安全间距和连通性

网友B:
你检查的好高级啊,没查过那个,等高手指点,此外,那个检查有什么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只检查 安全间距和连通性

恩,一般只检查这两项的,我是想试一试其它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检查的好高级啊,没查过那个,等高手指点,此外,那个检查有什么用么

不大清楚,说是可制造性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