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temSI-Parallel bus analysis(DDRx)仿真模型on die上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2-02-17):
On die上寄生参数的模型从何而来,其具体的Top是怎样的?

如下图: Short resistor ; PDS resistor ; PDS capacitor等;

网友:
The PDS RC values are just between the power and ground terminals of the IOCells (drivers/receivers). The “short” resistor is the resistance of the signal paths through the die, which is essentially the RDL (re-distribution layer) parasitics for each signal. User can get these parameters from the chip design team.

网友:
    研究中感兴趣的项目啊!
谢谢Sigrity工具

网友(2012-11-27):
    from the IBIS model

网友(2013-10-28):
    直接看IBIS model里面每个pin脚对应的rlc
    手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