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库制作问题

楼主(2012-02-17):
制作原件的时候,分割成了29部分,但是生成完之后,显示Internal Device Error: TextExtent returned unrealistic values.
<Value>,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是使用的那个“New  part from spreedsheet”生成的,不知道各位大侠有这种情况吗?
就是那个U?-1/2/3/.....在原件里面没有显示

网友:
建過很多元件,沒遇過這樣問題。可能是有些地方有填錯數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