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熟悉orcad层次化设计的高手进来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楼主(2012-02-17):
本人用orcad在画一份原理图(图纸大概有10页左右)时将其做成了一份block(reuse 模块),生成block过程中由于这个block的往外接的port引脚也较多,所以在做成block封装时,分开做成了三个part。问题来了,我在主原理图中调用这个原理图模块时,发现三个part虽然经过排序后都是U1_A,U1_B,U1_C,但是他们内部对应的图纸的位号都变了,说白了就是U1_A对应的原理图内部电阻A的位号是R1,但是U1_B对应这个A的位号变成R2了,U1_C对应的就变成R3,理论上三个part都属于同一个block,所以位号都应该是R1才对啊,请问有没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A:
不同編號才是對的,因為你引用BLOCK(reuse 模块)三次,所以對應到的就是不同的編號。

換一個角度來說,如果今天不用 (reuse 模块) 方式畫圖,那原理圖是不是要畫 3 次不同編號的相同原理圖呢?

网友:
其实是这样只的,SCH调用一个block如下图所示,

这个block由block?A和block?B组成如下图所示

我们想要等效结果是

而实际上我们同步后的结果是

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或者说orcad capture16.5是否支持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編號才是對的,因為你引用BLOCK(reuse 模块)三次,所以對應到的就是不同的編號。

換一個角度來說, ...

感谢你的答复,可能是我说的不够清楚,上面我朋友用图形大致描述了一下,麻烦你再看看是否可以理解?

网友:
終於明白你的問題了,應該是你第二張圖片,建議如下方圖片去操作。這樣應該會成為你想要的。

网友:
其實 ORCAD 畫原理圖可以有很多方法。下面的圖片是我的原理圖,是先有層次的圖,然後在層次圖裡面,有平面式。提供你參考。

网友(2023-10-10):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而且做成多part以后,从CIS调出来,位号自动增,变成U1A  U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