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封装出错

楼主(2012-02-17):
我在编辑orcad封装时另存其它名称时报错显示:“Unexpected error in database access File not found”,此时会提示保存,如果保存后就不能打开封装库,只有在封装文件夹里把后缀名为“opj”删除后才能再次打开,出错的封装无法选中和删除。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
是ORCAD打错字了

网友:
另存的时候路径或者文件名用了非法字符(比如中文)了吧

楼主:
ORCAD命名正常,可能是在改ORCAD封装命称时填写的PCB封装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