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

楼主(2012-02-17):
1金币
请教如何测试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 v  N+ H& y1 B* G6 u
除了使用二极管反向恢复测试仪。

网友:
当电压由正向变为反向时, 电流并不立刻成为(- I 0) , 而是在一段时间ts 内, 反向电流始终很大, 二极管并不关断。经过ts后, 反向电流才逐渐变小, 再经过tf 时间, 二极管的电流才成为(- I 0),ts 称为储存时间, tf 称为下降时间。tr= ts+ tf 称为反向恢复时间。按图接好线,示波器夹A,B两个地方,就可以测量时间了。示波器的设置就不多说了,呵呵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