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MOS管三极管简单开关电路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2012-02-17):
用AOD409设计的开关电路为什么驱动能力不够,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啊。这个电路作用就是输入为高电平(3.3V)时5V\12V接通,输入低电平断开。这个电路可以实现断开与接通功能,但就是驱动不了我的马达。马达直接接电源可以转,通过这个电路就不转,应该是电流不够吧。谢谢啦~

网友:
R3,R4的风压电阻可不可以调下呢,是不是MOS没有完全导通??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伟蛋又在扯了哦,我想应该是MOS管的管脚封装和实物管脚没有一一对应 D和S弄错方向了

网友(点评):
MOS管是电压控制开关,D和S弄错方向是不影响使用的。

楼主:
谢谢,现在12V的输入等于输出,5V的输入有0.6V的压降(输出4.4V),为什么5V输入有压降呢。望高手解答。

楼主:
解决了,把R3电阻去掉就可以啦~~~呵呵

网友:
把电阻R3的阻值由10K变为0欧或1K欧左右的值肯定好!!
另外可以把D2去掉!!

网友A:
请问5楼,可以解释下为什么去掉D2会更好点呢!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5楼,可以解释下为什么去掉D2会更好点呢!求解释

D2是多余的,而且D2上还有压降。

网友:
估计是没有完全打开,看看MOS管的datasheet,开启电压是多少

网友B:
R4的上拉电阻的值太小了,1M最好,R3限流电阻没必要,你驱动不了是马达,是因为MOS都没有打开,Q1导通的时候,输入5V,MOS的G级是-2.5V(相对于S级),而AOD的Vgs(th)最大是-2.4V,这很接近了,R3>R4一点点,你就驱动不了了,呵呵,做电子要特别关注那些临界点,有的时候要刻意避开,不然会很麻烦的

网友C:
我認為D2在設計上最好不要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的上拉电阻的值太小了,1M最好,R3限流电阻没必要,你驱动不了是马达,是因为MOS都没有打开,Q1导通的时候 ...

 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

能驱动了?呵呵

网友D:
其实R3电阻是不可以去掉的,只是你的这个原理图中的位置应该改一改:R3的上端接AOD409的G极,下端应该接R4的下端及双极型三极管2N3904的C极,这个电阻是MOS管放电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認為D2在設計上最好不要拿掉…

D2完全可以拿掉。

楼主(2012-03-19):
引用 网友D:
其实R3电阻是不可以去掉的,只是你的这个原理图中的位置应该改一改:R3的上端接AOD409的G极,下端应该接R4的 ...

又一高手啊!呵呵,其实去掉R3能用,按照13楼把R3位置改一改也能用,把R3的电阻值改小也能用。个人觉得还是13楼的可靠性高些。

网友E(2012-04-23):
这个东西仔细看看规格书就知道了。
1.首先,为什么10K/10K的分压不行?

9楼说的有道理。从规格书上看,AOD409的阙值电压是2.4V,而10K/10K的分压后,Vgs在2.5V左右,达不到完全导通,自然驱动电流比较小。这就是为什么LZ将R3去掉以后,或是将R3调整位置以后可以驱动的原因。
2.为什么会有0.6V的压降?
基于半导体的特性,MOS管完全导通时,是有内阻的。从SPEC上看,在mohm级,且跟导通的Vgs电压有关,Vgs越低,导通电阻越小。

由图可见,在接近阙值Vgs(th)2.5V时,基本是无穷大的。
3.R3/R4该怎么取值?
从一般使用来说,建议R4用10K,R3用个1K就行了,这样在5V的情况下,完全导通的话,Vgs=4.5V,Rds(on)可以比较小,减少在MOS管上的损耗。
4.R3去掉好不好?
说到这里就有个疑问了,如上所述,R3去掉不是更好,Vgs可以保证最大?其实应该是这样的,R4上应该并联一个1n-10nf左右的电容,在Q1导通的时候,与R4组成一个RC环路,起到电源缓起的作用,可以有效去除电源上下电过程中出现的过冲现象。13楼说是给MOS管放电的,我就不是很理解了,不知道能不能解释下。
5.D2要不要?
建议D2去掉的原因,不是说D2去掉后情况会好些,只是因为D2完全是多余的,浪费。

网友:
上面图的顺序错了,不好意思。一二副图应该对调。
还有一点上面忘了说了,还要看看直流马达的工作电压范围,如果刚好是5V±0.5V,就比较悬了

网友:
我觉得Q1 BE极最好加个104

网友:
这是电源开关中常用的电路,R4和R3的值的选取比较重要,稍微计算一下就行,图中选5V的时候R3必须取的很小才能导通,可以去掉或者是用个0R电阻代替。

网友:
    个人觉得R4应该换成大一点的阻值,几百K到1M都可以,这颗是给MOS管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仔细看看规格书就知道了。
    1.首先,为什么10K/10K的分压不行?

这位兄弟分析的很好,透彻啊!  大家按照这位兄弟说的这个来设计,肯定没错的。至于电阻的选取,其它兄弟有不同意见,都是可用的。呵呵

网友:
    高手啊!学习中,顶起

网友:
    我有个疑问,Q2的D和S之间的稳压管可以去掉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稳压管,是MOS工艺上产生的寄生二极管

网友:
    这是我根据大家讨论结果的改良版,看看合适吗?

    电源开关控制

    电源开关控制

网友(2012-06-07):
    学习了!R4换100K以上更合适吧!

网友:
    三极管换上MOS管真浪费

网友(2012-07-20):
    请问楼主AOD409管子完全导通后id电流有多大,我也想用这个管子驱动小马达

网友:
    补充:在电源5v情况下

网友:
    好像AO3401更适合小电压开关用,vgs在5v以下完全导通的管子真不好找。

网友F:
    16楼说得非常明白,补充一点,R3如果不要,会有下冲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F:
16楼说得非常明白,补充一点,R3如果不要,会有下冲产生。

能解释下为什么会产生过冲吗?
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
当电压12V输入的时候,D2没拿掉为好。

网友G(2013-01-21):
引用 网友B:
R4的上拉电阻的值太小了,1M最好,R3限流电阻没必要,你驱动不了是马达,是因为MOS都没有打开,Q1导通的时候 ...

这个电路和楼主的电路有什么区别吗 相比之下那个电路会更稳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和楼主的电路有什么区别吗 相比之下那个电路会更稳定呢?

你这个会稳定一些,因为不是低电平的时候,G会立刻被拉高,不存在中间放大的状态。MOS或是三极管,用来做开关的时候,要刻意避开放大区间。还有一点,普通的MOS管(不是金属封装),如果本来用来设计开关的,结果用成放大,是很容易烧坏管子的,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会稳定一些,因为不是低电平的时候,G会立刻被拉高,不存在中间放大的状态。MOS或是三极管,用来做 ...

多谢 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16楼说得非常明白,补充一点,R3如果不要,会有下冲产生。

很好奇,是何时在哪里产生下冲?是在MOS的G极,还是MOS管的D极?是在三极管导通瞬间,还是三极管断开瞬间。还望高手给菜鸟答疑解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把R3电阻去掉就可以啦~~~呵呵

根据分压电路没计算! 如果是5V输入!两个10K的话可能那G极电压在2.5V以上(三极管这里就算导通还是存一定阻抗)
这里可能MOS管没有处于饱和导通状态。二极管加的话应该 负极加在三极管基极上,防反向电压(但这个电路的话没有必要!)

网友:
不知道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感觉r1可以去掉 然后r4和r3不应该阻值一样 这样三极管导通 mos的栅极刚好是(1/2)Vcc  不是标准的低电平 所以r4建议用47k或以上 d2建议还是保留 他可以隔离上面的12V 5V流到3.3V的io口去 虽然电流很低 但是理论上不建议这样

网友:
R4下端接Q1的C极就可以了,用MOS管时,要尽开和尽关才能工作在好的状态。   三极管前的二极管是浪费,删除吧,另外三极管的B极最好加个下拉电阻,为子防止输入高阻抗时的飘移,条件也是开时能完全饱和,关时能彻底截止。  为了防止MOS管上的浪涌电流,还可以给三极管B极下拉电阻上并个电容来延迟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