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Orcad 出错 一直过不去~~崩溃~~大虾们帮忙解决系下+++

楼主(2012-02-17):
安装orcad刚跑到这个位置就断开了,换了几个盘装,也换了几个安装程序,还是同样的问题;各位大虾们有出现过这类问题嘛?求解~  弄了一下午了  崩溃了 快~~~~~~~~~~~!!!!!++

网友:
看上去是提示有重复安装了,清理一下注册表

楼主: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哪个~~~谢谢 楼上~~ 我找个高手帮我清理下~

网友:
装个系统,再装OR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