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到入CAD文件比例变小了

楼主(2012-02-17):
我将CAD文件格式为DXF导入pads2005为什比例变小了。

网友:
你拷贝到另个文件里,将坐标设置到0,0   再导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导入时先放大,放大39.37倍.

网友:
是单位问题,一个是mil,另一个是mm,把单位改成一样的就行

网友:
把单位改成统一的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