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rcad你会抽筋吗?

楼主(2012-02-17):
习惯了用PADS,只要按住中间键闭着眼睛随便拖就可以实现放大缩小,最近在学orcad.要来回不停地按"I","O"才能放大缩小,不爽!如果画多了那手指头不是要抽筋了??但就是有很多人用!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這個只能說每個軟件的使用方法的設計是不同的,要看軟件公司願不願意去修改。
不喜歡按壓 I、O,那就善用工具列上的按鍵(參考下圖),尤其是右邊那二個。

楼主:
哎,如果用工具栏上的放大缩小键,那样更不方便!每个软件都有不完美的地方,看来也只能去适应了

网友:
如果你一开始学的是ORCAD,就会觉得PADS不习惯

网友:
ORCAD不太习惯,還是习惯了用PADS

网友A:
这个有插件下的,下了就可以用鼠标滚来滚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插件下的,下了就可以用鼠标滚来滚去了...

哪有呢,叫啥名
最好提高下链接啊

网友:
习惯问题而已。
用io键与中键相比,其实将操作强度降低了,因为用了两只手。

网友:
锻炼一阳指的号方法

网友B:
找了好一阵,就是下面这个工具,会让你爱不释手的。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ighlight=edahelper

下载地址:http://www.jyxtec.com/edahelper/EDAHelper-2.1.05.7z

针对OrCAD:
1. 向上滚动滚轮 --> 放大,相当于字母"I"键!
2. 向下滚动滚轮 --> 缩小相当于字母"O"键
3. 按住鼠标右键移动,可移动工作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了好一阵,就是下面这个工具,会让你爱不释手的。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谢谢,我下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下载了

不用客气。祝贺你用ORCAD从此不再抽筋。

网友(2012-03-22):
引用 网友B:
找了好一阵,就是下面这个工具,会让你爱不释手的。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有了这个,就可以滚来滚去了,

网友:
无所谓喽。。。习惯就好

网友:
滚来滚去,挺好的

网友:
无所谓了,不同软件有不同的用法!慢慢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2012-04-23):
引用 网友B:
找了好一阵,就是下面这个工具,会让你爱不释手的。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谢谢了。。画多了还真有点抽筋的感觉

网友:
我用了,真的是很好

网友:
临时没碰到。。。

网友:
    16.2按住ctrl 加滚轮就可以放大缩小了

网友:
    感谢10楼的兄弟,很好用

网友C:
    按住Ctrl键后,再滚动滚轮不是也可以放大缩小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住Ctrl键后,再滚动滚轮不是也可以放大缩小的吗?

    可以是可以,但是好像不能滚到自己想看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是可以,但是好像不能滚到自己想看的位置

    我一般只在缩小的时候用“Ctrl+滚轮”这种方式,放大的时候直接用鼠标右键选中区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只在缩小的时候用“Ctrl+滚轮”这种方式,放大的时候直接用鼠标右键选中区域就行了

    嗯,这样确实挺方便的嘞

网友:
    我的主题里面有一个可以用,和99se鼠标增强工具差不多,不过挺好用

网友:
    呵呵,我左右手一起用挺好的,只用右手都累了。

网友(2012-05-23):
    还没有用过PADS,想学呢~

网友(2012-07-03):
    不需要插件啊,用ctrl+中建,就可以放大缩小了啊。我用的16.5

网友:
有个最方便的办法,买个好点的MOUSE,可以编程的,

网友:
直接按住Ctrl键,再Gun就行了。

网友:
用I。O键还真是不习惯。。而且容易按错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