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基于ConceptHDL原理图的按页摆放器件的skill

楼主(2012-02-17):
看到坛上有基于capture的按页摆放器件的skill,但是俺用的是conceptHDL画原理图啊,有没有啊?

网友:
已经有了,自己搜一下

楼主(2012-03-29):
smallnose那个不能用,好像有问题

网友A:
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不过感觉好多时候 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不过感觉好多时候 用的不多

应该很有用啊,特别是当页数很多时,按页自动一堆一堆的放在一起后再整理,比一个一个的去摆要省很多时间。就是找不到这样的skill,唉~

网友:
16版的ConceptHDL有个按模块摆放元件的功能很有用,在PCB运行移动只选择symbol ,再到原理图中框选要移动的元件,再按右键选择arrary,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cancel ,PCB那边的器件就跟着鼠标移动了,如果有相同的模块软件会按照你设定的摆放方式把元件放好

网友(2012-11-06):
这个其实是蛮有用的,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

网友(2012-12-09):
不知道有没有人开发一个啊

网友B:
不用什么skill请搜索zxpchx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什么skill请搜索zxpchx的回复。

大侠你有办法什么吗?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