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pads(使用allegro 16.3和pads9.3.1)

楼主(2012-02-17):
以16.3版本的abc.brd文件为例:
1、将<pads install dir>\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拷贝到cadence$HOME\pcbenv文件夹(例如我的机器是C:\SPB_Data\pcbenv)中;
2、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abc,将abc.brd拷贝到文件夹abc中;
3、用allegro打开abc.brd
4、然后在allegro的command中敲入:skill load “dfl_main.il”(红色部分);
5、继续在command中敲入:main out(红色部分);
6、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Start One Way Translation按钮;
7、等待转换完毕,如果有错误出现,需要完全修正错误;
8、打开pads,选择File->Import……,导入abc.brd文件,搞定。

网友:
可以这样直接转吗

楼主:
我自己测试过,可用。

网友:
那转出来的层面都是OK的吗?
还有焊盘呀,等等,不需在调整了吗?

网友:
试试看效果

网友:
没装16.3,可以帮手转下不

网友:
在16.5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A:
pads9.3的SDD_HOME里面没有这个:translators

晚上装一个pads9.3.1a再来试试

网友:
    绿色版的没有。

网友B:
    按照你的方法去试了,还是不能转换。1-7步全部OK,在最后8步操作时候导入进去就会提示不能打开文件。,使用的是WIN7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测试过,可用。

确定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方法去试了,还是不能转换。1-7步全部OK,在最后8步操作时候导入进去就会提示不能打开文件。,使 ...

    我也是win7,64位的,可以的话,是否能将你的文件发给我看看?
    另外,你确认你的allegro的版本是16.3以下的么?

网友C:
    我用的16.2版本的,PADS9.3.1,XP系统,但进行到第4步时提示错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难道是allegro文件被加密了?

网友:
    allegro转AD再转PADS是能实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方法去试了,还是不能转换。1-7步全部OK,在最后8步操作时候导入进去就会提示不能打开文件。,使 ...

    應該是Board  File 的問題,你可以去下這裡面的Board file來轉轉看,就知道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09-1-2.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win7,64位的,可以的话,是否能将你的文件发给我看看?
另外,你确认你的allegro的版本是16.3以下 ...

版本allegro16.3          PADS是9.3.1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Board  File 的問題,你可以去下這裡面的Board file來轉轉看,就知道
https://www.eda365.com/thread ...

下载后打开提示加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载后打开提示加密了。。。。。。。。

    不用管加密,一樣能轉成PADS 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管加密,一樣能轉成PADS data

    试过了,删除加密后同样不行,不知道是版本问题还是怎么 回事,就在PADS导入进去的时候就提示出错。

网友:
    愿把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文件夹更换其客观存它东西的联系我283997004,谢谢.

网友E:
    在allegro的命令都是正确的,但是在pads导入时候,总是报错,Allegro-prepared intermediate files incorrectly generated. Stopping translation.不知道什么原因?软件版本也是allegro16.3和pads 9.3.1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allegro的命令都是正确的,但是在pads导入时候,总是报错,Allegro-prepared intermediate files incorre ...

    可否試試幫我轉檔?

网友E:
    我自己都转不出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都转不出来哦

只是再試多一次而已...

网友:
    那你发过来吧

网友:
    我下载了LZ的文件,也是报同样的错误,肯定是哪个地方没弄好,

网友:
    能轉的朋有可否幫我試試?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7933-1-1.html

网友:
1、将<PADS install dir>\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拷贝到cadence的$HOME\pcbenv文件夹(例如我的机器是C:\SPB_Data\pcbenv)中;

这几个文件夹我怎么都没有看到?怎么回事???

网友:
先记下来 等试验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将\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拷贝到cadence的$HOME\pcbenv文件夹(例如我的 ...

你仔细找找吧,肯定有的。

网友(2012-03-25):
大哥既然把方法告诉大家了
为啥不吧SKILL程式“dfl_main.il”发给我们啊。没有这个程式我们怎么转。
哎。。。。。。。

网友:
有网络吗? 转过来不会是白板吧? 鼠线有吗?

网友:
哈哈 回去试试看,困扰很久了~

网友:
尝试过,并不是所有的板子都可以转换成功,不知能转换成功的原因是啥

网友G:
我一般用ALLEGRO  - AD  --PADS  这个都成功

楼主:
回答各位:
1、C:\MentorGraphics\9.3.1PADS\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中有所需要的脚步;
2、我试过两个pcb,均转换成功,鼠线什么的都有,但是好像敷铜有点问题;
3、希望各位自己去实际尝试下;

网友:
哪位大哥,能把你的<PADS install dir>\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压缩给我一份吗,想试试allegro转换到pads,但是没法下载9.3.1.  谢谢了。我的邮箱:784248017@qq.com.

网友:
补充、我的也是win7系统、allegro16.5、PADS9.3.1

网友(2012-04-25):
8、打开pads,选择File->Import……,导入abc.brd文件,搞定。

这步不成功啊!!!

网友:
您的方法 我有空會試一試

說一說我的方法
之前軟件使用ALLEGRO 16.5  PADS 9.3 AD 9.2
轉換方式如下
ALLEGRO-->AD-->PADS

轉出來的板子會多出很多東西 因為ALLEGRO層次本來就比較多 所以要刪除一些東西
但是使用到後面 發現鋪銅居然移植ALLEGRO的孤島功能 要命!!出現奇怪孤島
後來板子不能用  只有使用它的封裝
全部重新做一塊

您的方法 我有空會試一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各位:
1、C:\MentorGraphics\9.3.1PADS\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中有所需要的脚步;
2、 ...

鋪銅會死掉 因為出現非常奇怪的孤島
這都要怪該死Cadence公司 是他們的相容性低 排擠別人
PADS轉ALLEGRO反而很正常

网友:
感覺不是很能用  相信一件事  就是鋪銅沒法用 因為會出現孤島

网友(2012-07-10):
    没有PCBENV目录,16.2版本

网友:
    translators\skill_scripts 找不到这个文件

网友:
    我导入时会提示如下错误
    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D:/PCB/RD3.scr' does not exist.
不知是不是那少什么script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用ALLEGRO  - AD  --PADS  这个都成功

能否分享下吗?我现在用AD直接打开allegro后,另存为低版本时,ad软件就死掉了,个把小时没反应。不知为何?还请指教。

网友(2012-08-21):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16.2版本的,PADS9.3.1,XP系统,但进行到第4步时提示错误,怎么回事呢?

我也是出现了这个错误,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
    Command > skill load "dfl_main.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fl_main.il"
    ERROR
Command >

    我的PCBEVN在边个目录下:C:\Documents and Settings\***(电脑用户名)\pcbenv

网友:
    楼主不厚道,怎么不把skill文件一起传上来呢?就这样一个方法,让大家来转换格式,能转成功吗?

网友:
    转过来还有网络属性吗?如果没有,不知道这样转有什么意义

网友:
    谢谢楼主  用你的方法能转出来

网友:
    转出的大侠能否说明一下,第7步之后,不需要做任何动作吗? PADS 导入的是原始的*.brd 文件  吗?

网友:
    16.5的最后一步不行

网友(2012-10-14):
    我也是差最后一步了,怎么办呢

网友:
    不确定能不能行啊

网友H:
    怎么没法运行这一步啊?“、然后在allegro的command中敲入:skill load “dfl_main.il”(红色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9.3的SDD_HOME里面没有这个:translators

要用9.3.1才可以

网友:
    Command > skill load "dfl_main.il"
E- Command not found: skill load "dfl_main.il"

我第四步就下不去了, 请教

网友:
    这个转换方法是可行,我转换成功过,

网友(2012-11-13):
    不知道可以不,已经收藏了

网友I:
转换过程中,提示如下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 Al2Exp summary ----------------------
Al2Exp - 86 error(s), 49 warning(s)
Export log file saved at "C:/SPB_Data/pcbenv/test/20001P1_MGC\LogFiles\interfacelog.txt" file
Run "show log" command to view log file
------------------------------ Done -------------------------------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C060D030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C100_SM220_FID_NS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R055X05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R270X13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R065X04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R090X07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TC150D100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TS150D100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R140X1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TC140D090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TS140D090P - layer problems

网友J(2012-12-20):
    我在最后一步提示AITOEXP.EXE应用程序错误,是不是我系统的问题,我已经重装了,可是还是那样,这个文件你的能不能发一份给我,我的邮件是wenfen_tian@163.com.谢谢

网友:
    我试过了,不行,allegro提示: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fl_main.il",楼主,怎么办?

网友(2013-03-17):
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一步提示这个,请高手帮忙解答。(下载三星那个文件是可以转的)
     Preparing data...
    [F] Cannot prepare data for Allegro-to-PADS translation. Stopping.
 Completed

网友:
    试了,最后一步导不进去

网友:
    高手呢?为什么最后一步出现如下信息(应该是原文件问题,但是不知道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Preparing data...
    [F] Cannot prepare data for Allegro-to-PADS translation. Stopping.
 Completed

网友:
    终于可以执行完毕,但是打开转出来的PADS文件,元件基本没有了,只有走线。

网友:
    16.5的转9.5的啊,第4步就不行

网友(2013-08-12):
    按上面的操作,16.2的allegro转9.3的PADS,除了shape有点问题,其它的都OK

网友: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Start One Way Translation按钮时,出现如下问题
E- *Error* get/getq: 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 list, defstruct or user type - 0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E- *Error* greaterp: can't handle (nil > 0)
    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好像每个板在用main out后都会出现一个问题,不知道为啥?能否把转pads中遇到的问题全部列出来,把解决的方法也列出来呢?

网友(2014-02-21):
引用 网友H:
    怎么没法运行这一步啊?“、然后在allegro的command中敲入:skill load “dfl_main.il”(红色部分);”

    我也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4-06-18):
    第三步就没反应了

网友(2014-09-14):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c_out.il"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C:\pcbenv\dfl_main.il" at line 124
ERROR
    出现这个错误  可能是哪里问题,步骤完全一样。

网友(2016-03-25):
引用 网友J:
    我在最后一步提示AITOEXP.EXE应用程序错误,是不是我系统的问题,我已经重装了,可是还是那样,这个文件你 ...

你好,我和你出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能共享下不

网友:
    这skill 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啊?

网友(2017-06-01):
    C:\Users\Think\Desktop啥情况/

网友:
这是mentor 官方的方法,楼主没贴完整, 还要添加环境变量的;目前最高支持到16.3版本

网友(2017-09-29):
    重点是如何修正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转换过程中,提示如下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 Al2Exp summary -------------------- ...

和你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环境变量添加在了用户栏,应该是加在系统环境变量
而且变量名是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pads9.5 allegro16.6 不存在16.3之后不支持的说法

另外skill那个勾选不需要。

网友(2018-03-02):
引用 网友I:
转换过程中,提示如下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 Al2Exp summary -------------------- ...

ERROR: Techfile conversion failed!
WARNING: layer 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ART04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POWER05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ART03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GND02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ERROR: no data issued for clearance DEFAULT
WARNING: layer SOLDERMASK_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SOLDERMASK_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PASTEMASK_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PASTEMASK_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FILMMASK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FILMMASK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BALL14M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BALL10M1_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BALL40M20PN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RECT10X6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_SQ12M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RECT103X138PN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_OV63X24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_OV12X36M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RECT25X7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RECT24X6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_OV24X74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_OV24X5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_RE47X55 - layer problems

----我的出这种错误,请问你们的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