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上件错位问题

楼主(2012-02-17):
SMT上件开始的时候是好的 没问题, 就是在量产的过程中突然出现的!炉温参数一直没动过,料也是同一盘料,PCB也是一样的。钢网也是同一快。错位10mil.

      现在就是很郁闷, 想不通! 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啊怎么克服, 我该从那些方面着手,我是做layout的。

先谢谢啦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2012-03-31):
是不是贴片机 错位了呀

网友A:
应该与设计没什么关系,是不是找mark点中心坐标偏移了1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与设计没什么关系,是不是找mark点中心坐标偏移了10mil?

不是所有的原件位置都错位10mil,只有几颗IC 错位了。奇怪吧

网友:
贴片机的问题吧

网友(2012-06-11):
应该贴出来给大家看看是哪几个元件,有没有可能性。

网友:
好东东,感谢!

网友B(2012-07-12):
出现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就是PCB板的偏差,让工厂端用坐标机测量,看有无偏差。是连扳吗?还是单板?

网友:
有可能是锡膏印刷问题,如果你们有SPI的话,你可以查看一下锡膏检测机提供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就是PCB板的偏差,让工厂端用坐标机测量,看有无偏差。是连扳吗?还是单板?

是连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连板。

是连扳的偏差就更正常了,还是要让测量实际板子的坐标,回馈给板子的供应商,有时候不是一个批号,甚至不是有个模板都有可能造成偏差。测量之后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