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线为什么连不起?

楼主(2012-02-17):
如图所以,在连线的时候从Pin连到一根线上怎么都不行,必须要右键Done才练的上,而且连上之后白色的鼠线还在,搞了很久没弄明白问题所在,希望大家不啬赐教,顺便问一下大家一般是怎样解决DRC错误提示的,我在铺铜之后看满屏的DRC标志实在是头痛,对于约束规则的设置也不是很明白,新手自学所以觉得很有难度!

网友A:
你的这是高压板,如人家设了规则你没有达到要求当然就有很多DRC
还在有鼠线出现当然还是没有连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是高压板,如人家设了规则你没有达到要求当然就有很多DRC
还在有鼠线出现当然还是没有连接上去

我的意思是普通的连线不用pin到pin,从连线到连线或pin连上之后鼠线都会消失,而这里没有,就像图里面交叉的连线那样,以前我的是可以的。

网友B:
图里面的走线没走完啊  网络不是断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里面的走线没走完啊  网络不是断开的吗

线是没走完啊,我的意思是你看那个鼠线之间的两个pin,不是接到了一根线上面就算联通了吗?可是我这里还灭有

网友:
这说明你那两个pin没有接到一根线上,中间是断开的,不然就不会有鼠线

楼主:
大家看看我画完的图,用的是自动布线,注意画红圈的那个地方,现在是连在一起了,以前就算我把它连在一起,可是那根鼠线还是不会消失,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是没走完啊,我的意思是你看那个鼠线之间的两个pin,不是接到了一根线上面就算联通了吗?可是我这里还灭 ...

第一幅图上面,那两个pin只是走线交到一起了,并没有咬到一起。

至于你后面说的连到一起鼠线也不消失,没有实际看到你的操作情况,不作妄测。

楼主:
恩,谢谢回复了!

网友C:
图一所示问题应该是你取消了Replace etch,没有打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所示问题应该是你取消了Replace etch,没有打V

没有,打了勾的,这个单层板,我很久没用了,不记得了

网友:
    found 选项勾选Pin

楼主(2012-03-19):
    选了的,但是这次更离谱,竟然自动推线了,把源文件发上来试下

网友D:
    found 选项勾选clin?

linux下没装,没看文件,懒得重启了- -m

楼主:
引用 网友D:
found 选项勾选clin?

linux下没装,没看文件,懒得重启了- -m

哥们,你是对的,我回头重新看了一遍于博士的视频,发现我确实忘记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