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电源仿真软件中电容库需要哪些参数?

楼主(2012-02-18):
PowerSI和OPI软件中,用到的电容库,如果是自己创建的话,我们需要设置去耦电容哪些参数?

网友:
电容库中包括了ID、Part No.、Size、Unit of Size、Model Type、Cnom(nF)、Cact(nF)、L(nH) 、R(mOhm)、Component Cost等共20个选项。对于OptimizePI中的电容库来说,要正确定义一个电容模型,前面所例10项内容均为必填项。而对于PowerSI中的电容库来说,则只须定义ID、Part No.、Model Type、Cnom(nF)、Cact(nF)、L(nH) 、R(mOhm)7项内容。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OptimizePI还是PowerSI电容库中上述黄色高亮区域的定义是在Model Type选项为RLC时必须定义的,当Model Type为SPICE时,无须定义上述黄色高亮参数区域,只要在弹出的Circuit Definition界面下定义SPICE模型(包括S参数)即可。

网友(2012-07-01):
Power si直接调用S参数或者RLC或高阶RLC就好了。OPI差不多,只是多了些SIZE,COST等周边性的特性。

网友(2015-05-15):
你好,能问下在SPEED时域仿真中电阻、二极管的模型如何添加呢?

网友(2021-03-17):
涨姿势,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