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新手,刚画了一双面板,里面有很多不足,希望高手可以指正,谢谢。

楼主(2012-02-18):
protel 新手,刚画了一双面板,里面有很多不足,希望高手可以指正,谢谢。

14KEY PCB&SCH.rar

网友:
别谦虚,感觉还不错。就是有一点小问题,你好像没有设置规则,一般到Keepout至少要有12mil的安全间距,另外你在板的四周打了几个超大的过孔,是定位孔还是拧螺丝用的?为什么不用焊盘而要用via呢?还有就是在铜皮尖角处最好打一些地孔,以保证上下两层的地能更好的形成回路。
以上个人愚见,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在板的四周打的过孔,是用来拧螺丝的。现在,我想知道用焊盘还是用via,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Via没有焊盘好,焊盘裸露的部分很多,可以很好和螺丝接触,如果外壳是金属类的,通过螺丝的传导,安全屏蔽作用更好

网友:
整体不错,呵呵,但还是有些细节没处理到位啊,你那+5V的电源线,都没拉直,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在板的四周打的过孔,是用来拧螺丝的。现在,我想知道用焊盘还是用via,有什么讲究吗?

用哪个倒是都可以。只是VIA作为一类,需要时可以一起更改。
PCB工艺上,VIA有开窗和塞孔之分。VIA开窗的效果也就跟PAD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哪个倒是都可以。只是VIA作为一类,需要时可以一起更改。
PCB工艺上,VIA有开窗和塞孔之分。VIA开窗的 ...

你的讲解让我对VIA又有了新的认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讲解让我对VIA又有了新的认识,谢谢!

补充一点,当PAD是金属化的时候可以用VIA替代,也有一些是定位孔非金属化的就不可替代了(所谓非金属化就是孔里面没有铜,这时候盘和孔最好是设置成等大的。)。

网友:
个人觉得 地线铺铜的时候 直接和焊盘相连好了啊~~不要什么十字的~~就是J2的两个地的脚和地线

网友B:
评审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评审意见:

多谢jimmy的评审,我会在你所指出的布局布线方面多加注意,来规范自己!谢谢

网友:
Jimmy的评审非常到位!!

网友:
Jimmy的评审非常好!!!!!!!!!!!!

网友:
       跟我有得一比啊

网友(2012-05-23):
引用 网友B:
    评审意见:

    真是个好人

网友:
jimmy 版主的评审非常好。

网友:
jimmy 版主的评审很好 新手我也学习了

网友:
Jimmy的评审很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评审意见: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Jimmy的评审很喜欢!
这样的评审的确很到位,@@@

网友:
Jimmy的评审,好细致。学习啦!

网友(2012-06-27):
jimmy 版主的评审非常好,值得一看

网友:
仔细看了一遍,好贴

网友:
jimmy,够耐心敬业的。

网友:
    仔细看了jimmy的评审,学习了

网友:
    看了jimmy的评审,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