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帮帮忙!

楼主(2012-02-18):
帮忙做个封装!哥做了好几次都是有偏差,pads2005

AXP199 Datasheet v2.0_cn_20100422.pdf

网友:
推荐你用一个软件PCB Matrix IPC LP Calculator, 把datasheet中的尺寸输进去之后,软件就可以计算出来pad的大小,pad的坐标等等...和pads 9.2中建decal时的wizard挺像的, 按照那个结果建肯定不会出问题的哦!

网友:
其实这个也是 靠经验的,
4 x" Q' f- F% _! f5 R一盘按SPEC来做的话,不会有太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