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rSI做PI仿真时,自适应扫频方式的区别

楼主(2012-02-18):
PowerSI中自适应扫频方式(AFS)和线形(Linear)、对数(Log)扫频方式相比有什么区别?

网友:
PowerSI支持AFS,linear,log三种频率扫描计算方式。
频率扫描是指软件在计算结果曲线时的一种频率取点计算的方式。
Log仿真时可以保证低频的精度,举例来说:当用户采用log扫频方式时需要设置每10倍频内的计算点数,这样对于低频段来说就可以获取更多的点数从而保证低频的精度。
Linear仿真时可以保证高频处的精度。
AFS则是软件自适应选择一种最佳的频率扫描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低频和高频的精度以及相对较高的仿真效率。通常建议采用AFS扫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