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中仿真阻抗特征曲线时,低频段的疑惑

楼主(2012-02-18):
用Sigrity软件做电源完整性仿真,PowerSI的PI仿真阻抗特征曲线时,在低频段为什么呈现开路特性?

网友:
RE: PowerSI中仿真阻抗特征曲线时,低频段的疑惑

极端的情况,电容对直流不是开路嘛

网友:
在PowerSI中仿真电源地网络阻抗参数时,如果VRM管脚的电阻模型没有定义,通常就会看到低频段的阻抗特征曲线呈现开路特性。实际电路中,VRM作为直流电源在交流频域里表现为低阻,因此通常在仿真电源地网络的阻抗参数时,一般选用毫欧级的电阻来等效VRM模型。

网友(2013-08-06):
但电源在其带宽范围外体现出阻抗随频率递增,是否需要考虑其与电源平面对频带交错的区域。这样是否需要引入更精细的电源模型。

网友:
选项里面勾上powerDC

网友(2018-07-19):
    最近开始学习学习仿真高速信号的知识了 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2018-09-06):
    正在学习Cadence sigrity,资料好少

网友(2020-03-26):
    初学乍练,向前辈学习!

网友(2020-09-24):
ADS里面提取PDN时会直接选择低频时short模式或者赋值一个几个毫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