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protel到hyperlynx,铜皮丢失?

楼主(2012-02-18):
有遇到此问题的吗?求解啊,急!

网友A:
启用translate的时候底下有个option,里面能设置是否导入铜皮作为pi仿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用translate的时候底下有个option,里面能设置是否导入铜皮作为pi仿真用

从Autium里直接导出Hyp文件,再从hyperlynx里打开,铜皮就丢失了。
你那个转换的translate,我没这功能权限,不用破解版的前提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Autium里直接导出Hyp文件,再从hyperlynx里打开,铜皮就丢失了。
你那个转换的translate,我没这功能权 ...

你就不能用个破解版的license?最新的efa11.4破解是直接算出license的,和正版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用个破解版的license?最新的efa11.4破解是直接算出license的,和正版一模一样

没办法,单位涉密,不让用任何盗版破解的,定期安全检查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是hyperlynx的设置问题,写了信给mentor后,他们的工程师回复告诉我怎么设置好就可以了,具体内容忘记了,如果你们用的是正版,应该理直气壮地问他们要结果,否则正版买来干啥?

网友(2014-09-30):
遇到同样问题,如果是敷铜属性为FILL则显示不出来,如果为ploy则能显示

网友(2015-06-24):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从AD9导出hyperlnnx后,打开hyperlnn文件覆铜没有了,顶层、底层覆铜没有了,内电层也没有导进去,电源层有几个电源都分割好的,都没有,LZ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呀,怎么解决呀?求方法,

网友(2015-10-29):
2L正解 是Option里面有个勾要勾上 转换的时候